自系统恢复后,我就无法登陆FTP了

楼主(2007-04-15):
自从FTP修复以后,我就无法用CUTFTP软件登陆了,提示密码不对,530信息,不过我可以从服务中心论坛直接进入,而密约和帐户都是一样的.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

网友:
不会吧!我测试好几遍了!没有问题啊!

记住CUTFTP密码也要改变

楼主:
??:(wangjw2007)??????,??????FTP?...

呵..,真惭愧,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啊.看来是机器世界,无奇不有啊.

我因为是12号左右申请的,所以自网站被病毒骚扰后就重新申请了一个号.

同时也索取了密约,用CUTFTP却无法登陆,当时以为网站没修好,今天就又取了一个密约,来回试都不行,本来网站被黑那天我正下资料,突然就中断了,后来才知道原因的,修好后登不上以为是我机子也连带了,不过扫描后没什么问题,也运行正常.

现在下载只能从FTP中心\"直接进入\"可以连到服务器.

以下是出错信息截图:

[upload=jpg]UploadFile/2007-4/20074160445790287.jpg[/upload]

网友:
楼主用LeapFTP试一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

网友:
不知楼下的遇到了吗

楼主:
谢谢坛主及同志们的关心,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我认为是在出问题那天突然中断,以后又由于原来的帐户及密码失效,而我是重新注册的,但名字与原来的名字相同,而CUTFTP在系统注册表里的信息因注册名未变而产生了这种密码错误的问题,从表面上看,用新的密约,应该不会有问题,正是由于突然中断时的异常保存信息而造成的.通过把注册表恢复后,现在已经正常了.(以上意见仅是推测,有不同意见的,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我就说么!

网友:
我也无法用FlashFXP登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