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 PLCSIMV5.3授权

楼主(2007-04-17):
ENJOY IT![upload=rar]viewFile.asp?ID=902[/upload]

网友A:
哎,钱不够100,下不到啊!!1

网友A:
怎么下不到啊???

网友B:
麻烦大家能不能把 变频器控制的一些 技术说一下 ,你可以在这里发表的 叫大家都看看大家共同学习 ,变频器和计算机连接 速度 电流 可在计算机上直接操作的 用的是直流DC5V电源,谢谢高手!! 成宏乾 留

网友B:
星三角软启动可以用两个接触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吗 电动机可直接接空开,但是在这里要用热过载测相电流的, C1在并电动机绕组 C2作为Y启动 时间可按KW为2S调 这是我以前在工地用过的 很好用 不但省地方 ,代价 ,而且维修起来还很着手 。 希望大家能采用本人的建议 !! 成宏乾

网友C(2007-06-09):
??:(cheucc)???STEP7 PLCSIMV5.3??

请问有PLCSIMV5.3软件吗?

网友D:
骗子,没有内容

网友E(2007-11-17):
怎么不能下载啊

网友F:
我先问下

这个授权是不是打包式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