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关于上传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7-04-17):
1.文件名:FLUIDSIM V3.6 FULL+MANUAL.PART01.RAR 总是提醒"请选择正确的文件,重新上传"

2.用CUTEFTP 上传大文件时,经常中断,且无法恢复上传,必须去重新获取密约,更新CUTEFTP的密码,才可登陆FT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17 9:55:35编辑过]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长时间上传珍贵的资料。
FLUIDSIM V3.6 FULL+MANUAL.PART01.RAR 文件名是有问题,文件名中最好不要出现“+ . & *”等,如实在要用请用“_”或“ -”代替.
上传大文件时由于网速阻塞,数据包重复,超时等多方面的原因,会出现中断现象,你可以用winrar软件分割成100M以内的文件然后上传

网友A:
另外,在CUTEFTP,FlashXP,LeapFTP等ftp软件中我首推LeapFTP,LeapFTP使用比较稳定

网友B:
Thank you I will try LeapFTP.另外大的文件用RAR分卷压缩总会产生XXX.PART01(02).RAR.

网友A:
是的,你传了,我在合并就可以了,注意100M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