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站长请进!报告一个连接错误

楼主(2007-04-18):
报告一个连接错误,请点击:

http://www.plcjs.com/Html/download/AB/index.htm

网友A:
是这样的,开始建站是,我对Rockwell了解甚少,不知道ABplc就是Rockwell的PLC,所以建了两个目录AB,Rockwell,后来发现是一回事
没有办法就把AB目录给别的PLC用了
于是出现了的情况:
http://www.plcjs.com/html/download/Rockwell/index.htm 指向 ABPLC
http://www.plcjs.com/Html/download/AB/index.htm 指向 KDN PLC

但是并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