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系列PLC能不能通过MPI电缆和编程口进行编程啊 ...
s7-200CN系列PLC能不能通过MPI电缆和编程口进行编程啊

楼主(2007-04-18):
s7-200CN 系列PLC能不能通过MPI电缆和编程口进行编程啊,请指点谢谢!

网友A:
??:(genverly)s7-200CN??PLC?????MPI??...
你的问题我不是很明确,是否说用MPI电缆在s7-200CN系列PLC的编程口上进行通讯。这我用过。可以直接连然后设置好PG/PC就可以。

网友B:
编程下载上传等通讯用的是PC/PPI电缆吧

网友C:
2楼的朋友是用MPI电缆在s7-200CN系列PLC的编程口上进行通讯。你是怎么设置的啊能详细说一下吗?为什么我有几个朋友都说MPI只能用在S7-300上,S7-200虽然支持MPI协议但是只能做从站用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