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8位输入器16位键盘显示输入的字符

楼主(2007-04-19):
RS EQU p2.0;液晶接口的定义
RW EQU p2.1
E EQU p2.2
MAIN:
org 0000h
MOV SP ,#70H;设置堆栈
MOV p0,#01H ;清屏
CALL ENABLE
MOV p0,#38H ;显示功能
CALL ENABLE
MOV p0,#0FH ;显示开关控制
CALL ENABLE
MOV p0,#06H ;+1
CALL ENABLE

MOV p0,#080H;第二行的位置
CALL ENABLE

KEY: LCALL KS ;调用检测按键子程序
JNZ K1 ;有键按下继续
LCALL DELAY2 ;无键按下调用延时去抖动程序
AJMP KEY ;返回继续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K1: LCALL DELAY2
LCALL DELAY2 ;有键按下继续延时去抖动
LCALL KS ;再一次调用检测按键程序
JNZ K2 ;确认有按下进行下一步
AJMP KEY ;无键按下返回继续检测
K2: MOV R2,#0EFH ;将扫描值送入 R2暂存
MOV R4,#00H ;将第一列的列值00H送入R4暂存,R4用于存放列值。
K3: MOV P1,R2 ;将R2的值送入P1口
L6: JB P1.0,L1 ;P1.0等于1跳转到L1
MOV A,#00H ;将第一行的行值00H送入ACC
AJMP LK ;跳转到键值处理程序
L1: JB P1.1,L2 ;P1.1等于1跳转到L2
MOV A,#04H ;将第二行的行值送入ACC
AJMP LK ;跳转到键值理程序进行键值处理
L2: JB P1.2,L3 ;P1.2等于1跳转到L3
MOV A,#08H ;将第三行的行值送入ACC
AJMP LK ;跳转到键值处理程序
L3: JB P1.3,NEXT ;P1.3等于1跳转到NEXT处
MOV A,#0cH ;将第四行的行值送入ACC
LK: ADD A,R4 ;行值与列值相加后的键值送入A
PUSH ACC ;将A中的值送入堆栈暂存
K4: LCALL DELAY2 ;调用延时去抖动程序
LCALL KS ;调用按键检测程序
JNZ K4 ;按键没有松开继续返回检测
POP ACC ;将堆栈的值送入ACC
MOV DPTR,#TABLE3
MOVC A,@A+DPTR
MOV R1,A

CALL WRITE2
XRL A,#44H
JZ CLEAR
;CALL WRITE2
JMP KEY
CLEAR: MOV p0,#080H;清除6个数为000000
CALL ENABLE
MOV R7,#08H
A2: MOV A,#2AH;2Ah是*0的ascii码
CALL WRITE2
DJNZ R7,A2
MOV p0,#80H ;光标返回
CALL ENABLE

JMP KEY
RET

NEXT:
INC R4 ;将列值加一
MOV A,R2 ;将R2的值送入A
JNB ACC.7,KEY ;扫描完成跳至KEY处进行下一回合的扫描
RL A ;扫描未完成将A中的值右移一位进行下一列的扫描
MOV R2,A ;将ACC的值送入R2暂存
AJMP K3 ;跳转到K3继续
KS: MOV P1,#0FH ;将P1口高四位置0低四位值1
MOV A,P1 ;读P1口
XRL A,#0FH ;将A中的值与A中的值相异或
RET ;子程序返回
DELAY2: ;40ms延时去抖动子程序8*FA*2=40ms
MOV R5,#08H
L7: MOV R6,#0FAH
L8: DJNZ R6,L8
DJNZ R5,L7
RET

ENABLE: CLR RS ;送命令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RET

WRITE1: MOV R1,#00H ;显示table中的值
A1: MOV A,R1;到table取码
MOVC A,@A+DPTR
call wRITE2 ;显示到lcd
INC R1
CJNE A,#00H,A1 ;是否到00h
RET

WRITE2:MOV p0,A ;显示
SETB RS
CLR RW
CLR E
CALL DELAY
SETB E
RET
DELAY: MOV R4,#05
D1:MOV R5,#0FFH
DJNZ R5,$
DJNZ R4,D1
RET

TABLE3:DB 44H,23H,30H,2AH,43H,39H,38H,37H,42H,36H,35H,34H,41H,33H,32H,31H

end

网友A:
16位键盘输入C51

/************************************************************************************
// 常量及全局变量定义
*************************************************************************************/

unsigned ch* ar code Key_Value_Table[16]=
{0xff,0x00,0x01,0xff,0x02,0xff,0xff,0xff,
0x0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bit bKeyUp_Flag;
sbit LED=P2^4;
#define Key_Scan P5
/************************************************************************************
* key功能子程序
*************************************************************************************/

/***********************************************************************************
* 函数名称:Key_Init;
*
* 函数功能描述:键盘初始化,将标志位置1;
*
* 输入参数:none;
*
* 返回数据:none;
*
* 注意: none;
************************************************************************************/

void Key_Init(void)
{
bKeyUp_Flag=1;//标志位置1
}

/***********************************************************************************
* 函数名称:GetScanKey;
*
* 函数功能描述:键盘扫描函数,得到键的行列位置;
*
* 输入参数:none;
*
* 返回数据:none;
*
* 注意: none;
************************************************************************************/

unsigned ch* ar GetScanKey(void)
{
unsigned ch* ar key, i, temp;
ch* ar data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SFR_PAGE_F; // set SFR page F

key=0xff;

for (i=1; i<0x10; i<<=1)//i的低4位为行数位
{
Key_Scan |= 0x0f; //保留高4位,低4位置1
Delay_us(1);
Key_Scan &= ~i; //取行数位
Delay_us(1);

temp = Key_Scan; //取高4位列数位
temp = ~temp; //取反
temp>>=4; //右移4位

if (temp!=0x00) //有键值
{
key = i<<4; //左移4位
key|=temp; //取键值
break;
}
}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return key; //返回行位(高四)和列位(低四)
}

/***********************************************************************************
* 函数名称:GetKey;
*
* 函数功能描述:取键值,长按无效;
*
* 输入参数:none;
*
* 返回数据:none;
*
* 注意: none;
************************************************************************************/

unsigned ch* 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 ar key, temp;

if (!bKeyUp_Flag) //判断标志,是1执行
{
key=GetScanKey();
if (key==0xff) //没有按键,置标志位
bKeyUp_Flag=1;
else //保持按键
return 0xff;
}

key=GetScanKey();
if (key==0xff) //没有按键
return key;
else
temp=key; //取键值

Delay_ms(20); //延时20ms

key=GetScanKey(); //键盘扫描

if(key!=temp) //判断两次键值是否相同
{
key=0xff;
return key;
}
else //取键值
{
temp=Key_Value_Table[key>>4];
if (temp==0xff)
{
key=0xff;
return key;
}

temp=Key_Value_Table[key&0x0f];
if (temp==0xff)
{
key=0xff;
return key;
}

key=Key_Value_Table[key>>4]*4+Key_Value_Table[key&0x0f];
if (key>15)
{
key=0xff;
return key;
}

bKeyUp_Flag=0;
return key;
}
}

/***********************************************************************************
* 函数名称:Key_SPI;
*
* 函数功能描述:键值到LED显示码转换;
*
* 输入参数:none;
*
* 返回数据:none;
*
* 注意: none;
************************************************************************************/

unsigned ch* ar Key_SPI(unsigned ch* ar key)
{
switch(key)
{
case 0x00: return 0x3f;//0 0011 1111
case 0x01: return 0x06;//1 0000 0110
case 0x02: return 0x5b;//2 0101 1011
case 0x03: return 0x4f;//3 0100 1111
case 0x04: return 0x66;//4
case 0x05: return 0x6d;//5
case 0x06: return 0x7d;//6
case 0x07: return 0x07;//7
case 0x08: return 0x7f;//8
case 0x09: return 0x6f;//9
case 0x0a: return 0x77;//a
case 0x0b: return 0x7c;//b
case 0x0c: return 0x39;//c
case 0x0d: return 0x5e;//d
case 0x0e: return 0x79;//e
case 0x0f: return 0x71;//f
//case 0xff: return 0x40;//-
default: return 0x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