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7-200 CPU224继电器输出能否与TTL电平相连?应该怎样实现呢?我是新

楼主(2007-04-19):
请教:西门子S7-200 CPU224继电器输出能否与TTL电平相连?应该怎样实现呢?我是新手。

网友A:
可以,你需要加一个24V转换成5V的芯片

网友B(2007-07-11):
我来学习下的

网友C(2010-03-31):
不太继电器输出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不过你用的继电器输出型的224 应该是可以的吧 因为它的输出实际上就是一个继电器 每一个组的输出点和plc的内部都是隔开的 输出点的电压都是外加的 电源就用TTL的电平就好了 只不过的用一组 可能有点浪费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