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00的热电阻模块读出的温度数据是怎么样的啊?

楼主(2007-04-20):
一个S7-200的PLC带一个热电阻模块,测得数据是在AIW0里面吗?怎么转换成温度数据呢?请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除以10就是温度值了

网友B:
非常感谢quekuan,AIW0先转成DI,再DI变R,除以10就是实际温度值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又学习了!

网友D(2007-07-10):
可以直接把读取地址放到人机上,然后把读取显示按钮的数位改为带一位小数点

可以试一试啦。

网友E:
要看你的量程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