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者常犯错误以及注意事项

楼主(2007-04-22):
初学PLC的朋友在编写梯形图是应该注意.一个线圈只能出现一次!

不能因为程序中该线圈有多个控制,而出现多个线圈!

如果单线圈控制比较麻烦或者无法控制!我们要放弃"经验设计法"

在梯形图中多用辅助继电器,来帮助完成动作!

特别要注意程序的顺序, PLC在读取程序是依次从左向右,从上至下的!

新学的朋友不要认为这很简单,在以后的编程中,你会发现一些错误就是顺序的问题!

在有些反复操作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只有一个按钮的情况下,我们要完成第一次按下按钮,机器动作一边,再次按下后反复操作是,要用到记数器, 同时也要和后面最后一步动作完成的触发信号串接才行!

在触发信号周期过短来不及自锁是我们应该考虑用!

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来完成这种瞬间触发的自锁!

在编写梯形图的时候,并联多的一般靠近左母线!串联多的一般放在同条程序的上面!

而且,应该从现实出发,注意经济以及一些干扰!

在梯形土中一些看似能过不用字所亦能长动的地方,也要加自锁!为了安全,在工厂中谁能保证不出现意外,PLC工作的环境比较恶劣,干扰比较大!

网友A(2007-05-23):
恩,是这样的,我在使用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基础不扎实啊!

网友B:
不是吧,太不厚道了

网友B:
有所不值

网友C(2007-10-31):
不值.真的不值!

网友D(2007-12-23):
很好 很强大啊 受益匪浅

网友E(2008-01-30):
对初学者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