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优先启动程序问题

楼主(2007-04-23):
[upload=gif]UploadFile/2007423924238922.gif[/upload]
欧姆龙CPM1A可编程序控制器,安图写了两段程序不知那个对,请高手指点。
写法一:
LD 00000
OR 01000
AND NOT 00001
OUT 01000
LD 00002
OR 01001
AND NOT 00003
OUT 01001
LD 00004
OR 01002
AND NOT 00005
OUT 01002
LD 00006
OR 01003
AND NOT 00007
OUT 01003
LD 00008
OR 01004
AND NOT 00009
OUT 01004
写法二:
LD 00000
OR 01000
AND NOT 00001
OUT 01000
LD 00002
OR 01001
AND NOT 00003
AND LD
OUT 01001
LD 00004
OR 01002
AND NOT 00005
AND LD
OUT 01002
LD 00006
OR 01003
AND NOT 00007
AND LD
OUT 01003
LD 00008
OR 01004
AND NOT 00009
AND LD
OUT 01004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24 10:49:21编辑过]

网友A:
LD 00000
OR 01000
ANDNOT 00001
OUT 01000
LD 00002
OR 01001
ANDLD
ANDNOT 00003
OUT 01001
LD 00004
OR 01002
ANDLD
AND 00005
OUT 01002
LD 00006
OR 01003
ANDLD
ANDNOT 00007
OUT 01003
LD 00008
OR 01004
ANDLD
ANDNOT 00009
OUT 01004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在编好后,直接用CX-Programmer直接转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