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OMRON CPM2*编程电缆接线图

楼主(2007-04-24):
PC

PLC

信号

脚号

信号

脚号

CD

---

RD

SD

SD

RD

ER

RS

SG

CS

DR

---

RS

---

CS

---

CI

SG

PC:2连PLC:2

PC:3连PLC:3

PC:5连PLC:9

PC:7连PLC:5

PC:8连PLC:4

网友A:
收下了,谢谢啊

网友B(2007-09-06):
连接PLC的接插件哪里有卖呢,要不知道了接线方法还是没有用阿

网友C(2008-12-10):
好像只要连3根就行了

PC:2连PLC:2

PC:3连PLC:3

PC:5连PLC: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