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用USB TO RS232与PLC连接问题

楼主(2007-04-25):
我买了一根台湾产USB TO RS232转接线,驱动按照说明都安装正确了,端口里也显示出COM口了,可就是无法连接OMRON C系列的PLC,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谢谢啦!!

网友:
你看看电脑设备管理员那里的虚拟端口,然后设置你的软件端口与之一直

网友:
在CXp里把COM设置改正和你虚拟的COM口一样的端口号,如COM6,CXP也应该是COM6.当然也可以改计算机硬件里的将虚拟口改成COM1

网友(2007-05-28):
有点门道

网友:
??:(oja911)?CXp??COM?????????COM?...

以下是引用oja911在2007-4-28 13:11:00的发言:

在CXp里把COM设置改正和你虚拟的COM口一样的端口号,如COM6,CXP也应该是COM6.当然也可以改计算机硬件里的将虚拟口改成COM1

高手。很有见解。

网友:
我也碰到此问题。怎么搞不懂呀?

网友:
??:(aeczhang)[??]?USB TO RS232?PLC????...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先买的两根无论怎样设置都不行,后来买第三根才可以连上,应该是转接线本身的问题。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COM口都设置过了,就是连不上.

但其他的设备可以连接,测试也通.

网友(2007-07-07):
用USB 直接转接OMRON的PLC 就OK了

网友:
我都是啊。怎么办?有没有人知道教下我哦

网友(2007-08-14):
USB TO RS232转接线一根多少?

网友:
用电脑上的rs232怎么都能连上,usb转的经常不行,好像和硬件本身有关的

网友(2007-09-19):
我几年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不知到现在转换技术发展如何了,当初USB转232应该是程序还不够完善,CXP需要的是实际的端口参数,我是先用USB转232线不行的时候,又买了一块卡插在笔记本上就可以了,当时价格还比较高,现在就很便宜了.

当然,如果能对CXP有升级驱动或高版本也许也行.

网友:
  在使用编程时,最好用与电脑相匹配的编程电缆:

 一、台式机,一般有九针和USB的接口,不管用RS323和USB编程电缆都比较方便。只要接上,电脑会自动捡索,你只要安装驱动软件就可以用了。

 二、手提电脑一般只有USB的接口,没有九针的接口。那只有到电脑市场买一根一头九针,另一头有USB的接口的电缆。

  做法如下:联接好电缆,加上PLC的电源,把有USB的接口的电缆插入电脑,电脑会自动捡索,你只要安装驱动软件就可以用了。

  1、如果不行,你重启电脑,重启电脑到: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看一下有没有安装好,同时注意一下接口(COM)。

  2、如果再不行,那只有到下载中心,下载一个PLC通信程序试一下。

  3、如果还是不行,那只有用我上次的绝招了,用电话线调试了。在编程软件-传输设置-TL(CPU)进行调试。

  4、试了上面我所说的,还是不行,如果电脑没有问题,那只有换编程电缆了。

网友:
最好是直接买个COM口的编程线,用USB的要装好驱动,然后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将USB口的那个端口强制改成\"COM1\"口,然后在重新启动电脑,最后将CXP里面的COM口也改成\"COM1\"就可以了

网友(2007-12-0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连接时显示\"被另一个端口所站用\",怎么也通讯不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买了Z-TEK的usb to rs232转接线,怎么设置也与OMRON CJ1M CPU22连接不上,正在苦恼呢!

网友:
自己把版主说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2008-03-10):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