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功能指令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4-26):
我用PLSY指令产生脉冲数,对应的输出端是Y0.将Y0直接与X0相连,现要对脉冲数计数.用高数计数器C235,怎么编程啊.它与一般的计数器使用有什么不同?

网友:
楼主,你的表达不是很清楚,怎么是X0和Y0直接连接呢?那样的话怎么用PLS指令?必须用高数计数器吗?

网友:
X0和Y0是不能相连的,你能否说清楚一些呀。

网友:
高速计数器要接编码器的,通常的做内部计数使用,如果要更改的话可外接文本显示器或者人机界面

楼主:
??:(30700425)???????????

x0与Y0可以直接连在一起吧.高速计数器不能用来计数PLSY产生的脉冲数吗?不是有个专门的表列出了哪个输入端对应哪个高速计数器吗?

楼主:
如果不用高速计数器,那用什么计数?PLSY指令是通过中断方式产生脉冲的,它不同于扫描时间.

网友:
??:(30700425)???????????

计数器分为内部计数器和高速计数器两类

1. 内部计数器

116位增计数器

232位增/减计数器

2.高速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可分为:

1)单相单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C235C245 其触点动作与32位增/减计数器相同,可进行增或减计数(取决于M8235M8245的状态)。

2)单相双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C246C250 这类高速计数器具有二个输入端,一个为增计数输入端,另一个为减计数输入端。利用M8246M8250ON/OFF动作可监控C246C250的增记数/减计数动作。

3)双相高速计数器(C251C255 A相和B相信号决定计数器是增计数还是减计数。当A相为ON时,B相由OFFON,则为增计数;当A相为ON时,若B相由ONOFF,则为减计数,

适合用来做为高速计数器输入的PLC输入端口有X0X7X0X7不能重复使用,即某一个输入端已被某个高速计数器占用,它就不能再用于其它高速计数器,也不能用做它用。各高速计数器对应的输入端如表1所示

网友:
把Y0的输出信号通过隔离器隔离之后再传给X0就可以了

楼主:
我看到的C235的应用就是7楼的朋友回复的.没用过这C235不知道怎么用.再有9楼的朋友说Y0和X0中间要加一个隔离器,为什么啊?抗干扰?我用的这个可不可以不要.

网友:
都不知你们说什么飞机?、

楼主:
整理下,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当产生一定数量的频率后,将Y1置位,是电机反转.用PLSY K1000 D0 YO 用C235对Y0进行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