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金币悬赏,关于中断和跳转、条用子程序的区别

楼主(2007-04-26):
又那位大侠给小弟介绍一下关于中断,小弟愚昧一直搞不明白中断指令的使用,关键是中断信号如何加入的?中断和跳转、调用子程序有何区别?课本上说得太笼统,最好给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有一台小型的PLC可以实践以下,但自家就是写不出一个合适的程式,能把小弟讲明白的奖励10个金币!!我用的是三菱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1 7:37:14编辑过]

网友A:
你的PLC是啥,那个牌子的,不同的PLC中断等使用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你是哪种PLC,每一种功能都不样哟

网友C:
程序是以主程序为主的,调用子程序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每个主程序的循环扫描周期中都要调用子程序,否则划分子程序就失去了意义。中断程序是一种及时调用的特殊子程序。中断的触发条件使程序外部发生的,不受程序运行顺序控制。一旦中断条件被触发,CPU都会中断目前的程序运行,转而执行中断程序。中断程序结束后,再从原先的断点继续运行原来的程序指令。而子程序是按照程序运行的顺序调用的,不具备实时性。

网友D:
谢谢4楼的版主,能给我举个具有操作意义的例子吗?我的plc是FX-14MR,最好能在我的机子上面验证一下的。再者,我总是认为“允许中断EI,DI可以在主程序的任意部分出现(FEND之前)”可以这样认为吗?在请教个问题:教材中附录中关于指令的说明之中后面的“O”和“-”是啥意思?不好意思,本人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