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1减1指令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4-28):
小弟在学习PLC增1减1指令时遇到个问题,恳请请各位大虾解释一下:

以下就是学习过程所用的程序:

LD SM0.1
MOVB 0, VB100

LD 开机:I0.0
LPS
EU

MOVB 1, VB100
INCB VB100
LPP
ED
MOVB 1, VB100
DECB VB100

我本意为I0.0正脉冲时让VB100加1,如是负脉冲时VB100减1。

但我看到的结果却是增2和减2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想实现原来本意应如何?

网友A:
取消MOVB 1, VB100

网友B:
??:(youare)?1?1???????

[upload=jpg]UploadFile/20074309282671264.jpg[/upload] 是不是要将所有的IN都写成VB100呀?

网友C:
谢谢大哥!下次我一定仔细看说明。但所赠送金币都送完了。。没能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