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被西门子的PLC脉冲给难住了!!

楼主(2007-04-28):
问题1:为什么我用I0.6启动→停止→再启动就没有脉冲输出呢?而且PT100_CTRL上的Done显示为3。也就是说我的脉冲只能执行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呢?
问题2:我调节模拟电位器1。为什么里面的数值有变化。而脉冲输出的速度始终没有变化。不懂,望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以下是我的设置请参考

[upload=jpg]UploadFile/200742811224463930.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42811232320424.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42811234291104.jpg[/upload]

网友A(2007-08-29):
应该不难吧

网友B(2008-03-27):
设置应该没问题。是不是要加个上升沿啊。
另外CTRL是不是应该一直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