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硬件抗干扰常用方法实践

楼主(2007-04-28):
单片机系统硬件抗干扰常用方法实践

    影响单片机系统可靠安全运行的主要因素主要来自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电气干扰,并受系统结构设计、元器件选择、安装、制造工艺影响。这些都构成单片机系统的干扰因素,常会导致单片机系统运行失常,轻则影响产品质量和产量,重则会导致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形成干扰的基本要素有三个:
(1)干扰源。指产生干扰的元件、设备或信号, 用数学语言描述如下:du/dt, di/dt大的地方就是干扰源。如:雷电、继电器、可控硅、电机、高频时钟等都可能成为干扰源。
(2)传播路径。指干扰从干扰源传播到敏感器件的通路或媒介。典型的干扰传播路径是通过导线的传导和空间的辐射。
(3)敏感器件。指容易被干扰的对象。如:A/D、 D/A变换器,单片机,数字IC,弱信号放大器等。
1 干扰的分类
1.1 干扰的分类
干扰的分类有好多种,通常可以按照噪声产生的原因、传导方式、波形特性等等进行不同的分类。按产生的原因分:
可分为放电噪声音、高频振荡噪声、浪涌噪声。
按传导方式分:可分为共模噪声和串模噪声。
按波形分:可分为持续正弦波、脉冲电压、脉冲序列等等。
1.2 干扰的耦合方式
干扰源产生的干扰信号是通过一定的耦合通道才对测控系统产生作用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看看干扰源和被干扰对象之间的传递方式。干扰的耦合方式,无非是通过导线、空间、公共线等等,细分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直接耦合:
这是最直接的方式,也是系统中存在最普遍的一种方式。比如干扰信号通过电源线侵入系统。对于这种形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入去耦电路。
(2)公共阻抗耦合:
这也是常见的耦合方式,这种形式常常发生在两个电路电流有共同通路的情况。为了防止这种耦合,通常在电路设计上就要考虑。使干扰源和被干扰对象间没有公共阻抗。
(3)电容耦合:
又称电场耦合或静电耦合。是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而产生的耦合。
(4)电磁感应耦合:
又称磁场耦合。是由于分布电磁感应而产生的耦合。
(5)漏电耦合:
这种耦合是纯电阻性的,在绝缘不好时就会发生。
2 常用硬件抗干扰技术
针对形成干扰的三要素,采取的抗干扰主要有以下手段。
2.1 抑制干扰源
抑制干扰源就是尽可能的减小干扰源的du/dt, di/dt。这是抗干扰设计中最优先考虑和最重要的原则,常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减小干扰源的 du/dt主要是通过在干扰源两端并联电容来实现。减小干扰源的di/dt则是在干扰源回路串联电感或电阻以及增加续流二极管来实现。
抑制干扰源的常用措施如下:
(1)继电器线圈增加续流二极管,消除断开线圈时产生的反电动势干扰。仅加续流二极管会使继电器的断开时间滞后,增加稳压二极管后继电器在单位时间内可动作更多的次数。
(2)在继电器接点两端并接火花抑制电路(一般是RC串联电路,电阻一般选几K到几十K,电容选0.01uF),减小电火花影响。
(3)给电机加滤波电路,注意电容、电感引线要尽量短。
(4)电路板上每个IC要并接一个0.01μF~0.1 μF高频电容,以减小IC对电源的影响。注意高频电容的布线,连线应靠近电源端并尽量粗短,否则,等于增大了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会影响滤波效果。
(5)布线时避免90度折线,减少高频噪声发射。
(6)可控硅两端并接RC抑制电路,减小可控硅产生的噪声(这个噪声严重时可能会把可控硅击穿的)。
2.2 切断干扰传播路径
按干扰的传播路径可分为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两类。
所谓传导干扰是指通过导线传播到敏感器件的干扰。高频干扰噪声和有用信号的频带不同,可以通过在导线上增加滤波器的方法切断高频干扰噪声的传播,有时也可加隔离光耦来解决。电源噪声的危害最大,要特别注意处理。
所谓辐射干扰是指通过空间辐射传播到敏感器件的干扰。一般的解决方法是增加干扰源与敏感器件的距离,用地线把它们隔离和在敏感器件上加屏蔽罩。
切断干扰传播路径的常用措施如下:
(1)充分考虑电源对单片机的影响。电源做得好,整个电路的抗干扰就解决了一大半。许多单片机对电源噪声很敏感,要给单片机电源加滤波电路或稳压器,以减小电源噪声对单片机的干扰。比如,可以利用磁珠和电容组成π形滤波电路,当然条件要求不高时也可用100Ω电阻代替磁珠。
(2)如果单片机的I/O口用来控制电机等噪声器件,在I/O口与噪声源之间应加隔离(增加π形滤波电路)。
(3)注意晶振布线。晶振与单片机引脚尽量靠近,用地线把时钟区隔离起来,晶振外壳接地并固定。
(4)电路板合理分区,如强、弱信号,数字、模拟信号。尽可能把干扰源(如电机、继电器)与敏感元件(如单片机)远离。
(5)用地线把数字区与模拟区隔离。数字地与模拟地要分离,最后在一点接于电源地。A/D、D/A芯片布线也以此为原则。
(6)单片机和大功率器件的地线要单独接地,以减小相互干扰。大功率器件尽可能放在电路板边缘。
(7)在单片机I/O口、电源线、电路板连接线等关键地方使用抗干扰元件如磁珠、磁环、电源滤波器、屏蔽罩,可显著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2.3 提高敏感器件的抗干扰性能
提高敏感器件的抗干扰性能是指从敏感器件这边考虑尽量减少对干扰噪声的拾取,以及从不正常状态尽快恢复的方法。
提高敏感器件抗干扰性能的常用措施如下:
(1)布线时尽量减少回路环的面积,以降低感应噪声。
(2)布线时,电源线和地线要尽量粗。除减小压降外,更重要的是降低耦合噪声。
(3)对于单片机闲置的I/O口,不要悬空,要接地或接电源。其它IC的闲置端在不改变系统逻辑的情况下接地或接电源。
(4)对单片机使用电源监控及看门狗电路,如: IMP809,IMP706,IMP813, X5043,X5045等,可大幅度提高整个电路的抗干扰性能。
(5)在速度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单片机的晶振和选用低速数字电路。
(6)IC器件尽量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少用IC座。
2.4 其它常用抗干扰措施
(1)交流端用电感电容滤波:去掉高频低频干扰脉冲。
(2)变压器双隔离措施:变压器初级输入端串接电容,初、次级线圈间屏蔽层与初级间电容中心接点接大地,次级外屏蔽层接印制板地,这是硬件抗干扰的关键手段。次级加低通滤波器:吸收变压器产生的浪涌电压。
(3)采用集成式直流稳压电源: 有过流、过压、过热等保护作用。
(4)I/O口采用光电、磁电、继电器隔离,同时去掉公共地。
(5)通讯线用双绞线:排除平行互感。
(6)防雷电用光纤隔离最为有效。
(7)A/D转换用隔离放大器或采用现场转换:减少误差。
(8)外壳接大地:解决人身安全及防外界电磁场干扰。
(9)加复位电压检测电路。防止复位不充分, CPU就工作,尤其有EEPROM的器件,复位不充份会改变EEPROM的内容。
(10)印制板工艺抗干扰:
① 电源线加粗,合理走线、接地,三总线分开以减少互感振荡。
② CPU、RAM、ROM等主芯片,VCC和GND之间接电解电容及瓷片电容,去掉高、低频干扰信号。
③ 独立系统结构,减少接插件与连线,提高可靠性,减少故障率。
④ 集成块与插座接触可靠,用双簧插座,最好集成块直接焊在印制板上,防止器件接触不良故障。
⑤ 有条件的采用四层以上印制板,中间两层为电源及地。

网友A:
很好很全面啊

受益很大

网友B(2010-05-28):
单片机培训视频-ARM培训-dsp-CPLD-FPGA开发视频-嵌入式系统开发视频 ◆◆◆◆◆◆◆ 单片机视频教程介绍 这是一部学单片机革命性的视频教程,每讲3小时左右,讲座从最基本的预备知识开始讲起,非 常详细的讲解KEIL编译器的使用,包括软件仿真,测定时间,单步 运行,全速运行,设置断点,调试,硬件仿真调试,变量观察等, 整个过程全部用单片机的C语言讲解,从C语言的第一个主函数 MAIN讲起,一步步一条条讲解每一个语法,每条指令的意思,即 使对单片机一巧不能,对C语言一无所知,通过本课程的内 容也可以让你轻松掌握51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设计,全新的讲课风 格跳过复杂的单片机内部结构知识,首先从单片机的应用讲起一步 步深入到内部结构,让学生彻底掌握其实际应用方法,把51单片机 的所有应用每个部分都讲解的非常仔细,教师在教室前面用电脑一 条一条写程序,旁边单片机实验板一个实验一个的演示, 给学员解释每条指令的意思及原理,通过十天的时间让学生完全掌 握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全程的屏幕,声音,用屏幕录像,实验板 现象用摄像头拍摄,这部教程算是国内首个如此创新的以教师亲自 实践为主,学员现场写程序,直接下载到实验板看现象,讲单片机 的视频教程,只要你认真看,认真听,保证很快让你学会单片机 ------------------------------------------------------ 目录如下: 一 ,预备知识 点亮一个发光管 单片机能做什么,基本电子知识,C51知识简介,点亮 一个发光管,如何申请免费芯片样品。 二,流水灯设计蜂鸣器发声 简单延时程序、子程序调用、带参数子程序设计、流 水灯同时蜂鸣器响、如何驱动蜂鸣器,及如何驱动继 电器,集电极开路的概念及应用 三,数码管显示的原理、 数码管的静态显示共阳、共阴数码管显示原理、定时器工作方式介绍、 重点讲述工作方式2、中断概念及中断函数写法、定 时器中断应用 四,数码管的动态显示原理及应用实现 动态扫描概念、定时器、中断加深 五,独立键盘、矩阵键盘的检测原理及实现 键盘检测、消抖、键盘编码、 带返回值函数写法及应用 六,AD、DA的工作原理及实现 模拟电压与数字电压的关系、 为什么要使用AD及DA、ADC0804的操作方法、DAC0832的操作方法 七,串口通讯原理及操作流程 串口通讯工作方式、重点讲述最常用的10位数据通讯、 波特率概念及如何根据波特率计算定时器初值 八,IIC总线AT24C02芯片工作原理,IIC总线工作原理、 目前非常通用的一种通信机制 九,1602液晶显示原理及实现 最简单液晶工作原理、如何开始对一个没有任何概念的芯片开始单片机的操作 十,电路图绘制全过程 最顶级电路板设计软件Altium Designer使用、 元件库、封装库设计、绘制原理图、错误检查、 生成PCB、手动、自动布线、送去加工 ---------------------------------------------- ◆◆AVR单片机视频内容◆◆: 第一讲:开发板和软件的操作使用 1、介绍配件。 2、安装软件(ICC AVR 和AVR STUDIO)及其使用,括新建工程、程序下载,仿真调试;整板测试;板上资源。 3、着重介绍一下USB接口的仿真器。 第二讲:AVR单片机的概述和C语言的基础知识 1、AVR单片机的概述包括它的优点、片上资源。 2、C语言的基础包括电平特性、2进制与16进制的表示及转换、二进制数的逻辑运算,数据类型,运算符。 3、着重讲一下特有的BIT()操作,C中的各种语句。 4、介绍一下AVR单片机IO口的配置。 第三讲:点亮发光二极管、驱动蜂鸣器、继电器 1、首先讲解一下原理图上开关电路、复位电路、时钟电路; 2、讲解573工作原理, 3、首先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然后让一个二极管亮灭变化。 4、编写函数证明573的工作原理:锁住后不导通就不能再更新数据。 5、编写延时函数,软件仿真查看延时的精确时间 6 子函数的编写(分带形参和不带形参)。 7、编写流水灯函数。 8、蜂鸣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并编写程序。 第四讲:数码管工作原理 1、共阴共阳数码管内部结构,显示原理。 2、用数字万用表标定数码管的段选和位选 3、编写程序使1个数码管上显示数字 4、编写程序在6个数码管上滚动显示数字 5、重点讲解动态显示,保持时间,以及扫描频率对闪烁和亮暗程度的影响。 第五讲:键盘检测原理(比较复杂) 1、键盘作用,检测原理,如何消抖,独立键盘检测程序编写。 2、矩阵键盘检测程序编写,涉及到返回值函数调用。 第六讲:1602液晶的使用 1、看手册,管脚、写指令和数据、时序图。 2、编写程序,显示光标 3、编写程序显示字, 4、编写程序,滚动显示字符 第七讲:中断、定时器的原理和应用(比较复杂) 1、中断的概念,AVR单片机的中断 2、定时/计数器1几种模式的寄存器配置 3、定时器1普通模式下实现秒表 4、CTC模式输出方波 5、快速PWM模式输出PWM信号 6、相位修正PWM模式输出PWM信号 第八讲:AD、DA简介及其应用 1、AD简介,AVR内部AD寄存器设置 2、编写程序控制AD读写电位器输出的模拟电压 3、SPI串行通信简介 4、DA简介,AD5300时序图 5、编写程序控制DA输出模拟电压使发光二极管亮度变化 第九讲:TWI(IIC) 1、TWI(IIC)协议简介 2、AVR单片机内部TWI寄存器简介,操作流程 3、具有IIC协议的数字电位器芯片AD5161的简介 4、编写程序用独立键盘控制AD5161输出不同的阻值 第十讲:异步串口UART的简介和程序的编写 1、UART简介 2、AVR单片机内部与UART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 3、编写程序控制AVR单片机和电脑进行通信 4、讲解串行通信时数字和字符之间的区别 第十一讲:PS2键盘、DS1302的工作原理和程序的编写 1、AVR单片机外部中断的介绍 2、PS2键盘的工作原理 3、讲解程序,读取PS2键盘的按键值并在1602液晶上显示 4、DS1302的工作原理 5、讲解程序,控制1302工作并在1602液晶上显示时间 -------------------------------------------------- ◆◆MSP430单片机视频◆◆: 第一部分 硬件结构 第一讲 概述 第二讲 复位、中断和IO 第三讲 异步通信接口1 第四讲 异步通信接口2 第五讲 定时器 第六讲 FLASH 第七讲 ADC12 第二部分 软件使用 第一讲 软件使用 第三部分 基础程序 第一讲 入门和低功耗 第二讲 时钟和IO 第三讲 比较器和定时器和ADC 第四部分 模块程序 第一讲 控制电路和流水灯 第二讲 键盘 第三讲 蜂鸣器和数码管 第四讲 1602液晶和电平转换 第五讲 EEPROM和18B20和DS1302 第六讲 RS232和RS485接口 第七讲 USB接口 第八讲 ADC和DAC ============================== ◆◆PIC 单片机 视频◆◆ 前言:时间:10分。 内容:MPLAB、PICC软件的安装、USB下载驱动安装。 Lesson1:时间:1小时44分。 内容:PIC单片机简介、软件使用方法、新建工程、软件调试、流水灯程序实现。 Lesson2:时间:27分。 内容:数码管的静态显示与动态显示原理及实现。 Lesson3:时间:53分。 内容:PIC单片机独立键盘检测原理及实现。 Lesson4:时间:45分。 内容:PIC单片机矩阵键盘检测原理及实现。 Lesson5:时间:46分。 内容:PIC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原理及实现。 Lesson6:时间:2小时20分。 内容:PIC单片机控制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原理及实现。 Lesson7:时间:53分。 内容:PIC单片机定时器0的使用方法。 Lesson8:时间:34分。 内容:PIC单片机定时器1的使用方法。 Lesson9:时间:32分。 内容:PIC单片机定时器2的使用方法。 Lesson10:时间:1小时01分。 内容:PIC单片机内部模数转换器AD的使用方法。 Lesson11:时间:1小时50分。 内容:PIC单片机内部SPI通信接口的使用方法。 Lesson12:时间:2小时12分。 内容:PIC单片机内部IIC通信接口的使用方法。 Lesson13:时间:53分。 内容:PIC单片机串行口使用。 =============================== 【ARM培训视频】课程主要内容 1.概念和基本工具: 嵌入式系统基本概念、嵌入式操作系统介绍 嵌入式系统开发的过程和基本结构 Linux基本操作命令的使用 常用工具使用:vi /gcc/gdb等 编写shell程序 和makefile文件结构 2.硬件结构及原理讲解: ARM7~ARM9体系结构体系结构介绍 ARM7(9)TDMI处理器内核及指令集介绍 讲解SUMSUNG 44B0X 开发板原理图 讲解SUMSUNG 2410 开发板原理图 ARM开发工具ADS的使用 3.Linux部分: Uclinux,mizilinux系统引导程序bootloader原理和实现过程:Uboot、vivi等 ARM系统空间划分及系统映射方法 bootloader内核下载模式实现 :tftp、Xmoden linux操作系统原理及组成 介绍linux系统目录组织结构 linux 运行基理,系统运行过程 配置裁减编译linux内核 4.讲解Linux进程特性: 进程属性和状态转换;进程控制与调度;进程相关系统调用,构建守护进程 进程间通信: 进程通信的基本概念,管道、信号、消息队列、信号量、共享内存。 网络通讯接口,socket通信编程。 串口通讯程序和编程实践 多线程程序设计 5.Linux设备驱动: uClinux内核模块及设备驱动程序开发 介绍linux驱动程序分类和各自操作系统上下层接口 驱动开发实例:蜂鸣器驱动、按键驱动开发、串口驱动、触摸屏驱动、网络驱动开发、USB驱动、液晶屏驱动等。 ARMlinux移植过程。 引导程序Uboot移植。 最小系统启动开发过程。 嵌入式文件系统移植:ramdisk、JFFS2、yaff 6.综合试验: 实现网络文件传输服务程序; 构建嵌入式WEB服务器; 移植mediaplay播放器 开发嵌入式视频服务器,基于H.264协议 ************************************** 另有 =======第一部分单片机相关============ 1,【单片机多媒体视频教程】(汇编)非常经典 2,【单片机入门与提高精品视频教程】(汇编),非常适合初学者. 3,【数电/模电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4,【汇编语言精品视频教程】,非常适合初学者. 5,【protel99se+DXP/2004 视频教程+实例】,非常适合初学者. 6, 【Protel(Altium Desinger)】电路设计视频教程 7, 【PowerPCB入门视频教程】 8,【单片机的C语言编程及电路设计培训视频教程】 9,【高等数学视频】 10, 【标准C语言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非常经典 11,【AVR单片机入门与提高视频】 12,【MSP430单片机经典视频】 13,【PIC单片机经典视频】 14,【电路分析应用技术视频】 ================第二部分嵌入式硬件部分==================== 1,【ARM linux培训视频】 2.《学ARM和学单片机一样简单》视频教程 3,【ARM嵌入式LPC2200视频教学视频教程《嵌入式系统与结构》 】 4,【ARM7嵌入式S3C44B0视频教学《嵌入式微处理器原理及应用》】 5,【ARM嵌入式视频《嵌入式原理与应用》】 6,【Altera FPGA 视频教程】 7,【EDA(CPLD FPGA)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8,【dsp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9,【DSP多媒体教程】 10,【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视频】 11,【vhdl应用技术视频】 12,【PLC精品视频】 13,【数控应用经典技术视频】 14,【 嵌入式系统 视频】 15,【 台湾嵌入式培训视频】 ====================第三部分嵌入式软件部分==================== 1,【Windows CE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2,【Vxworks应用技术】 3,【linux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4 【linux工程师软件开发视频】 5,【eCos、uC/OS-II开发技术】 6,【C++编程入门与提高视频教程】 7,【嵌入式仿真开发】 8,【JAVA开发视频】 9,【.net开发视频】 --------------------------------------------------------- 意者请直接QQ联系QQ:759737833 E-MAIL:759737833@qq.com MSN:jxb200200@hotmail.com (知心365学习中心-|电子|单片机|嵌入式|linux|通讯|ARM|计算机|编程设计|机械|医学|外语日语英语法语|金融|培训视频资料|职业职称考试|考研|大学教程|升学考试|财务|经营管理|网络|模具设计|成人考试|资格考试|芯片级电脑显示器笔记本数码主板手机硬盘复印机打印机维修|自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视频教程资料汇总)

网友C(2010-06-27):
功率模块回收IGBT回收欧派克回收西门康回收★ -------------------- 高价收购原装模块、拆机模块★13544123655 ★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欧派克、西门康、三菱、富士等各品牌拆机、原装模块。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893884513 E-mail:893884513@qq.com 电话:135-4412-3655(深圳) 周生

网友D(2011-08-02):
MSP430单片机也可以很方便的订购样品啦!

MSP430单片机以其超低功耗被业内人士所钟爱,但因原厂对渠道的严格管控,市场上贸易商基本上没有机会拿到货,也导致我们买小批量的时候很困难,代理商又对量要求较高,这个一直困扰着我,想用又怕用,但就在前不久,我听说MSP430在中国最大的代理商--利尔达,在其旗下的网上商城(ICBUY亿芯网)开通了网上订购样片的渠道,价格合适,品质绝对OK,真是方便又快捷呀,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