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view触摸屏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7-04-28):
遇到PLC和触摸屏通讯不上的时候怎么办?

在使用eview触摸屏过程中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屏和PLC通讯的问题,遇到通讯不上的时候用以下几步来判断:

a. “直接在线模拟”,如果直接在线模拟不通,就表明是设置参数不对,推荐用说明书上的设置来做,并且PLC里面的参数要和屏的设置参数保持一致。

b. 如果直接“在线模拟”通了,那么就让他查通讯线是否正确(如果是自己做的线,请排查公头、母头针脚排列对应是否错误、是否虚焊等)。

c. 如果通过排查,接线也没有问题(接线务必根据手册上的线序号来判断),那么就可以下载程序,正常通讯了。

d. 如果以上都正常,但还是不能通讯,那么就要质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