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触摸屏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4-28):
在使用eview触摸屏时会在左下角显示一按纽"任务拦",实际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不需要的,那么怎么删除他?

将“编辑/设置系统参数/一般/工作按钮/属性”设置为“关闭”。即可!

网友A:
选择编辑-系统参数-一般-任务按钮-属性,选择为关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