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点动和自动编程之间如何切换

楼主(2007-05-03):
plc控制几个动作,自动时这几个动作循环运行,点动时能够停掉自动运行,点一下走一个做,再按自动运行按钮,要求能够接这点动的步骤继续自动运行

例如1 2 3 4 5 6 几个动作 点动停在3时 按自动能够从4继续执行

网友A:
??:(tigergaotj)?plc?????????????...

利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最后输出部分,即可.

网友B:
就是连锁而已,你自己可以先把流程图画出来,把相互的条件整理一下,使用PLC语言是很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