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编程线问题请教,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5-06):
各位高手,我是三菱初学者,自已按照论坛里面的方法做了条编程线,

一端RS232C跟电脑连,一端是RS422跟PLC(FX2N-48MR)连接,如果错了会不会烧机器呢?

请指教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如果是新手,还是老老实实买现成的电缆吧

网友B:
大概会的,你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