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关于MOV指令

楼主(2007-05-07):
我明明是想把1传入一个地址当中,可是结果却把2传进去了。一般什么情况下会出这种问题啊,我觉得我写程序没有错啊。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那条语句有点问题,虽然我认为我的那个问题没有引发我说的情况,发改完之后就不会有了,真奇怪。

其实我仔细查了一下才发现,我的程序的问题竟然是在我的按按钮想输入的时候我的那个MOV所在的行竟然是断的!!!所以出问题也不奇怪,不过奇怪的是,他竟然还是有输入一个数据过去,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有此字或位呢?

楼主:
没有,我查过了没有。所以才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