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S7-300是否可以做双机热备

楼主(2007-05-08):
有熟悉西门子系统的,请教一下,

用S7-300是否可以做双机热备冗余系统,如何选择模块,本系统上位组态系统使用IFIX,

请专家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wangjw2007)????S7-300????????...

请专家抽时间回应一下!!谢谢啊!!!!

网友B:
可以,300必须安装软冗余软件包

网友A:
能否具体说明一下,有无检测模块?具体切换情况?配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