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请教用OMRON 如何做系统冗余

楼主(2007-05-08):
查了一下,OMRON系统做双机热备份可以使用CS1D系列,

请问现在用CS1系列如何能达到系统双机热备,是否有可以用在CS1上的检测切换模块,如何选择?组态可能用组态王.

网友A:
??:(wangjw2007)???OMRON ???????

怎么没人回答啊!高手呢!???专家呢???

网友B:
高难度的动作,没有作过!关注中!

网友C:
CS1D采用双电源,双CPU,双环网通讯模块方式进行冗余。组态可以选择组态王,力控等软件。(组态王希望更新其驱动)

网友C:
CS1D采用CS1D专用底板,可以插双电源,双CPU,双环网通讯模块等。

网友A:
之所以没考虑CS1D系列,是它的价格太高,也不兼容C200H模块,扩展底板也得用专用的;不化算啊;

希望能用CS1之G,H系列的能够代替它;谁有类似设计过,请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