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步进电机原理

楼主(2007-05-09):
步进电机原理

1、可以用数字信号直接进行开环控制,整个系统简单廉价。

2、位移与输入脉冲信号数相对应,步距误差不长期积累,可以组成结构较为简单又具有一定精度的开环控制系统,也可在要求更高精度的组成闭环控制系统。

3、无刷,电动机本体部件少,可靠性高。

4、易于起动,停止,正反转及速度响应性好。

5、停止时可有自锁能力。

6、步距角可在大范围内选择,在小步距情况下,通常可以在超低转速下高转距稳定运行,通常可以不经减速器直接驱动负载。

7、速度可在相当宽范围内平滑调节,同时用一台控制器控制几台步进电动机可使它们完全同步运行。

8、步进电动机带惯性负载能力较差。

9、由于存在失步和共振,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方法根据利用状态的不同而复杂化。

10、需要专用的伺服控制器控制,不能直接使用普通的交直流电源驱动。

[upload=jpg]UploadFile/2007599364171727.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599364158661.jpg[/upload]

网友A:
我正好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B:
谢谢楼主,我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2007-11-06):
及时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