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原理(二)

楼主(2007-05-09):
7、电机的共振点:
步进电机均有固定的共振区域,二、四相感应子式步进电机的共振区一般在180-250pps之间(步距角1.8度)或在400pps左右(步距角为0.9度),电机驱动电压越高,电机电流越大,负载越轻,电机体积越小,则共振区向上偏移,反之亦然,为使电机输出电矩大,不失步和整个系统的噪音降低,一般工作点均应偏移共振区较多。 8、电机正反转控制: 当电机绕组通电时序为AB-BC-CD-DA或( )时为正转,通电时序为DA-CA-BC-AB或( )时为反转。三、驱动控制系统组成 使用、控制步进电机必须由环形脉冲,功率放大等组成的控制系统,其方框图如下:

1、脉冲信号的产生。

脉冲信号一般由单片机或CPU产生,一般脉冲信号的占空比为0.3-0.4左右,电机转速越高,占空比则越大。

2、信号分配器(又名脉冲分配器)

感应子式步进电机以二、四相电机为主,二相电机工作方式有二相四拍和二相八拍二种,具体分配如下:二相四拍为 ,步距角为1.8度;二相八拍为 ,步距角为0.9度。四相电机工作方式也有二种,四相四拍为AB-BC-CD-DA-AB,步距角为1.8度;四相八拍为AB-B-BC-C-CD-D-AB,(步距角为0.9度)。3、功率放大 功率放大是驱动系统最为重要的部分。步进电机在一定转速下的转矩取决于它的动态平均电流而非静态电流(而样本上的电流均为静态电流)。平均电流越大电机力矩越大,要达到平均电流大这就需要驱动系统尽量克服电机的反电势。因而不同的场合采取不同的的驱动方式,到目前为止,驱动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恒压、恒压串电阻、高低压驱动、恒流、细分数等。 为尽量提高电机的动态性能,将信号分配、功率放大组成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源。SH系列二相恒流斩波驱动电源与单片机及电机接线图如下:

说明:

CP 接CPU脉冲信号(负信号,低电平有效)

OPTO 接CPU+5V

FREE 脱机,与CPU地线相接,驱动电源不工作 DIR 方向控制,与CPU地线相接,电机反转

VCC 直流电源正端

GND 直流电源负端

A 接电机引出线红线 接电机引出线绿线

B 接电机引出线黄线 接电机引出线蓝线

步进电机一经定型,其性

[upload=jpg]UploadFile/2007599434472676.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599434465219.jpg[/upload]

网友A:
能取决于电机的驱动电源。步进电机转速越高,力距越大则要求电机的电流越大,驱动电源的电压越高。电压对力矩影响如下:

网友B(2007-06-18):
是否有具体的两相步进电机的电路图啊?

网友C(2008-03-23):
\"发贴心情\"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不错,学习中.

网友D:
不错,有发表就好。

网友E:
步进电机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