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一下PLC的使用情况

楼主(2007-05-09):
我以前学的是松下PLC

但好像社会上基本没用到

看到的多是Simens、Omron和三菱的PLC

请问各位前辈PLC哪个用的多?

网友A:
我三菱的用的最多,感觉小系统用这个牌子的性价比比较好.大的话,我们公司基本都是施耐德的,听说西门子的在这个方面其实性价比比它好,但是公关方面比如人家,所以...

网友B:
哦 三菱的感觉却是蛮多的

但感觉使用Simens的也很多

虽然编程语言都差不多

但还是有差异的

所以现在我想再学别的PLC语言

现在就想看看学哪种了?

网友C:
三菱的好用资料也比较多,小系统用的好

西门子的资料也很好找,大型系统用的多

AB公司的也很好,资料相对少一点,大型系统用的多

网友C:
松下的用的少,听说功能还可以,只是丢程序太严重,客户不懂,麻烦事也很多,现在很少用。

网友D:
如果是小型机型,三菱的FX系列和SIEMENS的S7-200系列市场份额是最大的,其他的OMRON也还不少

如果是中型机,SIEMENS的S7-300系列的市场就不是其他品牌能比拟的啦

松下的在有个小型生产纯净水的单位看过

网友E:
三菱的好用资料也比较多,小系统用的好,

西门子的资料也很好找,大型系统用的多。

借用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