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求助,一些菜鸟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5-10):
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以前都是书上的一些刻板的知识现在用到实际的就什么都不会了。我使用的是西门子S7-200CPU226的PLC在做的设计中有部分是温度的控制我选用的是配套的EM231的热偶温度扩展模块现在有2个测温热电偶暂定选择铜镍-T( 因为我要做的温度控制范围是20-30度之间误差为正负1)现在我想请教这2个测温热电偶应该怎么连接扩展模块!!另外 假设测温电偶测的温度1度时输出的信号为0.04mV的话 那么通过扩展模块转换后到PLC中的对应信号是多少 也就是说,通过扩展模块转换后的温度信号我应该怎么计算,还请指导 谢谢各位

刚才找到了一篇关于介绍EM231的介绍文章里边对各个型号的测温电偶接口都有不同的选择,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意思不是很理解,现在说下我的想法还请大家给与指导和纠正。假设热电偶测的当前温度为1度,输出信号为0.04mV,传输到EM231的时候就能直接转换为温度值在PLC中显示。设定温度范围20-30度之间允许误差正负1度的话 那么该程序应该怎么编写还请指导。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10 10:00:01编辑过]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也不知道我的回答正确不正确,还请高手指教:铁-铜镍热电偶在EM231 TC中代表J型热电偶,组态热电偶模块DIP开关SW1、2、3拨码要拨到000位置,另外SW5、6、7、8的配置请参考S7200系统手册。你所要接的两个热电偶最好使用屏蔽线接到相应通道上,其他为使用通道最好短接。另外,关于编程的问题,我只知道热电偶进EM231的值应该可以直接转换为温度,具体怎么设定温度为20~30°范围还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