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软件实现了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频率计,万用表的功能

楼主(2007-05-11):
本软件实现了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频率计,万用表的功能,在音频范围内可完全替代上述仪器。这并不是仿真软件,而是实用的工具,这些虚拟仪器可以很好的工作。最简单的应用只需要两根电缆,一根输入,一根输出。

测试电缆的制作:
需要两个3.5的立体声插头,并将两段三芯屏蔽线接上,另一端可接上鱼夹,如果要求不高可直接使用耳机线。

1. 示波器 启动程序后,示波器已处于工作状态,有五种工作方式可供选择

X 单踪示波器

X1 ,X2 双踪示波器

X1+X2 两路信号相加

X—Y 两路信号分别做X轴,Y轴输入。这一种方式类似通用示波器中用李萨如图形测频率的方式。

频域 显示信号的频谱分布

增益的调节:

上面的两个滑尺调节左右声道增益(-12dB),上下两排按钮调节范围是-30dB,总增益为二者相加(-44dB)。

按下RECORD 可将输入信号保存为WAV文件,再次按下停止记录。

PAUSE 可将示波器屏幕暂停,以便观察,再次按下结束暂停。暂停时仍能调整各项参数。

保存屏幕 可将示波器屏幕存为位图文件,需先将屏幕暂停,调整好后再保存。

2. 频率计 需要按下电源按钮来启动频率计。

频率是对输入信号进行FFT得到的,每秒可以更新约10次,显示误差约有10hz,如果想得到准确的频率值,可利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和示波器利用李萨如图形法测得。如果将FFT取样数提高,误差可以小于1hz,但会加大运算量,在实际中似乎没有必要。

4. 信号发生器 需要按下电源按钮来启动信号发生器。这是一个频率很准确的双路正弦波发生器,由于采样的特性所限,高频部分有所失真,但在50hz-15khz时波形都相当好,输出幅度可通过调节增益按钮实现,可以拉动滑尺调节频率,按下左边的按钮可精确设置输出频率。

4.万用表 这是一个有趣的附件,需要按下电源按钮来启动它。它可以测电阻电容电感和交流电压有效值。测电阻电容电感时需要同时打开信号发生器,选择合适的输出信号频率。按照原理图把待测元件和标准元件接入电路。 按下输入基准,把基准值输入,选择测量方式,LED屏上即可显出待测值。

注:V(AC)只能测交流有效值。示波器窗口可同时显示两路信号的波形,可以看到幅度和相位的关系。LED屏并不显示小数点,输入基准值时有一些技巧。如以0.047uf电容做为基准,输入时可输入47,显示值的单位和基准值一致。V(AC)档显示的是相对值,可通过外置的电位器和以知幅度的信号源来校准。

信号发生器的另类应用:生物反馈心态调节器,即利用差频诱发同步脑波。将左声道信号调为400hz,右声道为(400-d) hz。d=1-4:促进睡眠;d=4-8:想象力丰富,灵感好,对进行创造性劳动很有帮助;d=8-14:可使精神压力松弛,对脑力劳动过度疲劳而需要休息调整很适用;d=14-25;处于正常警觉亢奋状态,对正常进行脑力劳动或避免瞌睡误事特别有用。以上可参见《电子报》99合订本上册p153,原文采用了单片机和复杂的电路,这里用软件的方法实现了。可以戴上耳机试试,效果还不错。

[upload=rar]viewFile.asp?ID=989[/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