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新手,自编一个小程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7-05-11):
[upload=rar]viewFile.asp?ID=990[/upload]

A,B,C,D四个点在一条轨道上,A点是原位,小车按从原位出发,行使顺序是,A-B-A-C-A-D-A.到A点停10秒,到BCD点停5秒,第一次从A点出发时不用停十秒.X10,X11是启动,停止,X0,X1,X2,X3是ABCD上的限位.Y1正转,Y2反转.

我编的程序在循环一次A-B-A-C-A-D-A后到A点不停十秒直接就正转了,请问应该怎么修改程序?还有加上手动要怎么改?

网友A:
??:(nhlwm)[??]??,???????.????...

咋都没一个人回复的啊

网友B:
你到群上问问!我也是新手!

网友C:
看看先,我也是一个新手。

网友D:
原因:X3下降沿使D0=0,当X0一接通即使Y1通。T1失效。

X3下降后状态可用M5表示,自锁至Y1输出再解锁,T1触发条件并联M5,Y1触发条件= D0 K0 改为X10

网友E:
这个貌似用SFC 好点吧。。

网友F(2007-07-26):
用D的定时器常开触发A的定时器

网友G:
我也想看一下,谢谢

网友H:
??:(nhlwm)[??]??,???????.????...

[upload=jpg]UploadFile/200773114441386437.jpg[/upload]

这个是我编的,和楼主的要求一样,按停止小车自动归位,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I(2007-08-29):
用软件在线模拟 很快就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