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转帖]遍历读FX-PLC的映象区

楼主(2007-05-12):
遍历读FX-PLC的映象区
用FX-PLC编程口通讯电缆遍历读PLC的映象区
FX-PLC的编程口通讯协议只有几个命令,这就是"0,1,7,8"(读/写/强制位ON/强制位OFF),
它以PLC内部映象地址为操作对象,所有元件地址都从一张映象地址表中换算出来,包括用户
程序。
 它属于低层操作协议,有最强大的功能,诸如元件读写、强制位元件、程序读写、密码读
写、非连续地址通讯时用的指针队列读写....有厂家编程软件所提供的全部功能(它也是
通过编程口与PLC连接的)。在上位机独占PLC的直连条件下,是一种最得心应手的通讯方
法。

本人尝试在ex*e cl电子表格中编程,遍历读出FX-PLC的全部映象地址里的数据和它的状态
,当然它包含了PLC的全部元件区和用户程序区(PLC密码在程序区内)了。

具体做法:
1. 在新建的XLS文档里,命名一个“遍历读FXPLC”和一个“PLC数据”工作表。
2. VBA程序全部放在与“遍历读FXPLC”工作表对应的代码区内,工作表的第一行放3个控件
,一个MSCOMM通讯控件和两个命令按钮。这里要说明的是,用户在安装了VB6.0后才可使用
MSCOMM控件,当然可以在自有 MSCOMM32.OCX 时自行注册后使用。
MSCOMM控件的引用:
在Exexl的菜单栏中点击: 视图 -> 工具栏 -> 控件工具箱, 将它拖到工具栏上或其它合
适的位置.
点击控件工具箱工具上的"查看代码"按钮,进入代码编辑区,再点击VB编辑器的菜单栏中的:
工具 -> 引用,在"可使用的引用" 区中寻找"MSCOMM32.OCX"控件并选中它。如找不到,点
击"浏览"按钮,在Windows的系统文件区(system/system32)可找到它, 注意在文件类型栏
中应选"ActiveX控件(*.OCX)",找到"MSCOMM32.OCX"文件后点击选择,退出。
3.返回ex*e cl编辑器,点击控件工具箱上的"其它控件"按钮,在它的菜单栏中选中:
Microsoft ch* art Control, version 6.0 或:
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version 6.0
把这个电话机图标安放在"遍历读FXPLC"工作表的第一行上,它的缺省名为MSComm1
再在控件工具箱拖放两个命令按钮放到第一行:CommandButton1和CommandButton2,
给按钮分别命名为"开始测试"和"打断操作"。
4.说明:"遍历读FXPLC"工作表从第二行起由程序自动填写每次操作的状态,如:"0000:OK",
表示读映象地址0000区时得到了正确的数据,而“8000:ERR”则表示在读8000h映象地址
时出错。
"PLC数据"工作表由程序自动填写由PLC返回的对应数据,如"8000:XXXXXXX.....",它表示
PLC返回8000h首地址开始的完整数据(含起始符、结束符和校验码)。
程序开始运行后,整个读入过程大约需时10-15分钟。
5.下面就可以在"遍历读FXPLC"的代码区编制代VB代码了。

网友A:
\'操作状态CommExit: 0=通讯进行状态,>1=通讯被打断
\'通讯状态CommEnd:0=开始发送和等待接收,>1:接收串已结束

\'CommError=通讯出错计数
\'FxAddress=PLC映象地址计数

\'FxString=存放每次PLC返回的应答串
\'ErrStr=每串操作的结果提示,\"OK\" 或 \"ERR\"
\'RowCo1=每次操作结果放在电子表格的填充区域

Public CommExit%, CommEnd%
Public CommError&, FxAddress&
Public FxString$, ErrStr$, RowCo1$

\'将CommandButton1改名为Beginning,开始测试
Private Sub Beginning_Click()
Dim c As Range
Dim m1, m2
Dim s$, s1$, MaxLen&

On Error GoTo err1
CommPortOpen 1 \'设置串口参数和打开端口
CommExit = 0
CommError = 0
Range(\"A1\") = \"\"
Range(RowCo1) = \"\"
FxAddress = 0
RowCo1 = \"a2:p257\" \'操作结果填写在表格的区域
MaxLen = 16 \'每次读PLC映象的字节数
\'遍历读FX-PLC映象区
For Each c In Range(RowCo1)
\'命令串转换
s = \"0\" & Right(\"000\" & Hex(FxAddress), 4) & Hex(MaxLen)
\'指示正在读入的区域
c = Right(\"000\" & Hex(FxAddress), 4) & \":\"
\'清接收区残余数据,和发命令
s1 = MSComm1.Input
MSComm1.Output = Fxch* ar(s)

FxString = \"\" \'清接收区
CommEnd = 0 \'置发送状态
c.s el* e c t \'焦点指向当前单元格

m1 = Timer + 2 \'限定等待时间2秒,超出后转出错并结束
Do While CommExit = 0
m2 = Timer
If m2 > m1 Then
MsgBox \"通讯线路出错!请检查线路...\", vbCritical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xit Sub
End If
DoEvents \'交出VB事件处理控制权
Loop

\'通讯被人工打断
If CommExit > 1 Then
MsgBox \"通讯被取消...\", vbExclamatio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xit Sub
End If
DoEvents \'交出VB事件处理控制权
WriteData (FxAddress) \'数据写入\"PLC数据\"工作表
c = c & ErrStr \'给出本轮通讯结果状态
FxAddress = FxAddress + MaxLen \'映象地址迁移
If FxAddress > &HFFFF& Then
MsgBox \"读入工作全部完成!\", vbExclamation
Exit For
End If
DoEvents \'交出VB事件处理控制权
Next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rr1:
End Sub

\'将CommandButton2改名为CancelB,打断正在进行的通讯
Private Sub CancelB_Click()
CommExit = 3
End Sub

\'在串口中断中接收PLC返回的字串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s
s el* e c 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s = MSComm1.Input
s el* e c t Case s
Case c h *r(6)
CommEnd = 3
Case c h *r(21)
CommEnd = 100
End s el* e c t
FxString = FxString & s
If Len(FxString) >= 3 Then
If Asc(Right(FxString, 3)) = 3 Then
CommEnd = 5
End If
End If
If CommEnd > 2 Then
If CommEnd = 5 Then
ErrStr = \"OK\"
Else
ErrStr = \"ERR\"
CommError = CommError + 1
Range(\"a1\") = \"出错计数:\" & CommError
End If
CommExit = 1
End If
End s el* e c t
End Sub

\'将PLC每次返回的数据填写在\"PLC数据\"工作表里
Private Sub WriteData(n As Long)
Dim i&, j&
Dim s$
Static Row1%, Col1%
With Worksheets(\"PLC数据\")
If n = 0 Then
Row1 = 2
Col1 = 0
.Range(RowCo1) = \"\"
End If
.Range(c h *r(&H61 + Col1) & Row1) = Right(\"000\" & Hex(n), 4) _
& \":\" & FxString
If c h *r(&H61 + Col1) = \"p\" Then
Col1 = 0
Row1 = Row1 + 1
Else
Col1 = Col1 + 1
End If
FxString = \"\"
CommExit = 0
End With
End Sub

\'将要发向PLC的命令字串组合:加起始符02h和结束符03h,及累加校验和,返回给调用者
Private Function Fxch* ar$(s$)
Dim m%, n%
Dim s1$
s1 = UCase(s)
For m = 1 To Len(s1)
n = n + Asc(m i* d(s1, m, 1))
Next
n = n + 3
Fxch* ar = c h *r(2) & s1 & c h *r(3) & Right(Hex(n), 2)
End Function

\'设置通讯口参数后,打开通讯口
Private Sub CommPortOpen(Port%)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MSComm1.CommPort = Port
MSComm1.Settings = \"9600,e,7,1\"
MSComm1.RTSEnable = True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MSComm1.SThreshold = 1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网友A:
如果仅相要PLC数据包中的有效数据,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中接收可改为:
=======================================================

\'在串口中断中接收FX-PLC返回的字串:仅截取有用数据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s
s el* e c 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s = MSComm1.Input
s el* e c t Case s
Case c h *r(2) \'串起始码
Case c h *r(6), c h *r(21) \'单应答码和出错码
CommEnd = s
Case c h *r(3) \'串结束码
CommEnd = 1
Case Else
If CommEnd Then
s el* e c t Case CommEnd
Case 1 To 3 \'串结束码到后,再等两个校验和码
CommEnd = CommEnd + 1
Case 4 To 6 \'正常结束
ErrStr = \"OK\"
CommExit = 1
Case Is > 6 \'出错结束
ErrStr = \"ERR\"
CommError = CommError + 1
Range(\"a1\") = \"出错计数:\" & CommError
CommExit = 1
End s el* e c t
Else
FxString = FxString & s \'仅串接有效数据
End If
End s el* e c t
End s el* e c t
End Sub

网友B:
??:(loveplc)[??]???FX-PLC????

下载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