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扩展方面的问题.急!

楼主(2007-05-14):
我做了一个控制系统,用的是200系列的226.由于CPU上面自带的扩展口不够用,所以我加了2个数字量扩展模块.

我想问的是:是否需要给外加扩展模块的端子进行编辑才能使用?(还是只要插上"小尾巴"后并提供电源就可以直接使用?)

目前我的I/O口已经编辑到了I4.7左右,我问了一个同事,他说只要插上"尾巴".你编号的时候直接按顺序编下去就行了(CPU自带的是到I1.7,我按顺序编到I2.0时就必须使用扩展模块了).他说的是否正确,请指教.

急!!急!!急!!

网友:
对的 可以这么用

网友A:
楼主,你同事说的没错,只要插上连接电缆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B:
感谢恢复.小应解大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