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CPM2A编程问题

楼主(2007-05-14):
刚学PLC,老师要我做一个《PLC在车镗专机上的应用》,现在单单输入就要20点,输出要20点,请问CPM2A能不能满足要求?

我在编程序的时候,输入定义为00.16的时候程序就出错,输出定义到10.16的时候也出错,但 .00~~.15都可以用

或者哪位有《PLC在车镗专机上的应用》的资料或程序,能不能指点一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14 16:18:54编辑过]

网友A:
cpm2a可以呀,用40点的和60点的都可以啊.还可以接扩展.

输入不可能有0.16的啊,每个通道只有0.00---0.15共16个位,所以没有16位.其他通道也是一样的.比如:1通道为1.00---1.15共16位.

60点的输入为0 ,1, 2通道.输出为10,11,12通道.

网友A:
补充一下:

输出通道为8位的,也就是说10,11,12三个输出通道共有24位.

分别是10.00---10.15 11.00---11.15 12.00---12.15

网友B:
没什么说了,都被楼上的说了

拿一本编程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2007-08-14):
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你可以选60点的

网友D(2007-12-25):
几位仁兄都说的恰到好处,我没什么说了!

网友E(2008-03-05):
拿一本编程手册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