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不能从电脑里下载程序

楼主(2007-05-15):
我是新手 刚开始学PLC 在从电脑下载程序到PLC时 不能替换旧的PLC程序 该如何下载呢 请那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请检查1.是否有程序防误写入保护?

2.是否已经和PLC发生了正常通讯?

网友B:
开关哪,开关!硬开关,软开关,再加通讯口端口号的设置一定要一致。

网友C(2007-08-14):
详细的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