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西门子S7-200PLC控制变频调速系统的编程

楼主(2007-05-16):
我现在正在做关于PLC控制变频调速的毕业设计,要求我设计一套利用PLC控制变频水泵的控制系统,主要完成电机调速和正反转以及运行时间的控制。我要用西门子S7-200编程,使用STEP7软件,请各位好心人帮帮我!给予我编程方面的指导,越详细越好,最好能有详细的梯形图,万分感激!!
因本人以前只学过欧姆龙,没学过西门子,万分郁闷 ,求各位好心人帮帮我!

网友A:
貌似很简单吧,这个问题。。。

网友B:
西门子S7-200编程,使用STEP7软件????

没有听说过.

300和400才用STEP7

网友C:
STEP7 MICROWIN_VI4.0是给西门子PLC200编程的专用软件.希望你把工艺讲清楚点这样大家才可以帮助你啊

网友D:
PLC控制三菱变频器FR500,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是EM232,它输出的电流是4-20mA,根据它电流的变化产生不同频率,从而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不同转速

网友D:
六楼是楼主回复的工艺

网友E:
你先把工艺要求说下。

这个MS不是很困难哦,编程方法上都差不多的,既然会用欧姆龙,多看看s7-200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哦。

网友F:
太简单了,网上就有源程序,自个好好找,实在不行在联系我,毕业设计都让别人作

lanyueepgc@163.com

网友G:
手册里应该也有这个讲吧

网友H(2007-07-04):
我这里有一个实例xiaoyuafu126@126.com

网友I:
各位不要光说有,发个程序看看呀。

网友J:
我刚学,跟贴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