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GXDeveloperV8安装无反应

楼主(2007-05-16):
我在我们站的FTP区下载了一个GXDeveloperV8安装软件。

可是下载来以后,我按照说明安装时。没有任何反应。

我的安装步骤是先安Envmel处的SETUP.EXE(没有反应)

我又安装GX8C下的SETUP.EXE(没有反应)是不是我的电脑出了什么问题呢。

还是软件的问题,我知道大哥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A:
??:(hongwen)GXDeveloperV8?????

安装应用程序,别忘了注册号码。

网友B:
??:(hongwen)GXDeveloperV8?????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所以就没用此软件

网友C:
可是我在别的机器上安装下载的GX,是可以安装的。

我用的这个机器安装别的软件都没有问题,就是安GX时没有反应。

网友D:
要先安装一个文件的,再安装GX

网友E:
你的是什么糸统啊

网友F:
会不会是你的配置太低?

网友G(2007-06-26):
你下载的文件是否缺什么文件,有的是让你付出的,你可到工控网下载这个网不错。

网友H(2011-04-10):
GXDeveloperV8安装无反应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网上没有找到任何实际意义的答案。我试着关闭任务管理器的各个进程,发现关闭SPOOLSV.EXE后,就能顺利安装。第一次试验删除的进程多,安装完毕的程序建立工程时出现问题,重启电脑后只删除SPOOLSV.EXE一个进程,安装完毕后一切正常。希望和我遇到一类问题的朋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