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OMRON 返回指令

楼主(2007-05-17):
请问 OMRON 的“返回到 第一条指令 运行” 是哪条指令?用梯形图的

网友A: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以前可能学过单片机,PLC是循环扫描的.

网友B:
??:(cfansplc)OMRON ????

恩,是的

谢谢你的回复。

那是不是在 PLC里面 不要管 返回指令,程序 会自动循环一直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