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用两个伺服电机实现两个轴向的精确定位

楼主(2007-05-17):
我要做的课题是——一台数控机床:是一台钻床,有两个轴向方向,就是通过上位机输入:X;Y;D(钻头的直径),然后将数据传到PLC内,在工件的X,Y坐标上钻孔。。。

工作过程分为手动和自动。手动下,通过X+,X- ,Y+,Y-移到钻空的位置,然后按住SB1钻孔,抬起手时停止;自动方式下:先要XY回原点,主轴回0位(液压的作用),然后加紧AB区或CD区,A区对应工位1,B区对应工位2,依次类推;把工位选者打到N位,按动程序启动按钮,自动运行--先到达XY坐标,然后X轴锁住,再液压的作用下打孔,钻孔时有工进和快进之分,他们之间的切换通过一个传感器实现。钻孔完成时在液压的作用下,主轴升到0位。

求助程序。。。。。。。

网友A:
你要程序是现要有电气图的。

网友B:
我也是想学学

网友C:
不太理解,你的意思,有没图?

网友D(2007-08-13):
硬件没说清,有定位模块吗? 程序编程手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