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7-05-18):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SITOP电源与PS电源使用上有哪些区别.当需要增加电源时,为什么我们一般不用PS电源给负载供电,而用SITOP电源.

2.背板总线是不是只提供5V电源,模板需要的24V电源是不是一定要用硬线从电源接入.有一些I/O模板的参数里没有从L+吸收的电流这个参数,是不是就不要接24V电源了(如SM331AI8*16).如果是这样,那末是不是说无论这个模板带的变送器由它供电或者不由它供电都不超过它从背板总线吸收的最大电流.

3.一些I/O模板的参数里从L+吸收的电流标明了不带负载或空载,是不是说如果带负载还要增加,比如

a.一个AI模板带8个由模板供电的4-20MA信号的变送器,那末怎么计算这个时候模板消耗的电流大小.

b.一个DO模板带8个继电器输出,那末怎么计算这个时候模板消耗的电流大小.

c.一个AO模板带8个4-20MA输出,那末怎么计算这个时候模板消耗的电流大小.

或者这些通道的电流由外部电源,如SITOP提供,又怎样计算SITOP提供给它的电流?不胜感激.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是S7300/400的PLC.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来试着讨论一下,不正确请见谅:

1.PS电源主要用于背板(也就是通讯总线供电)PS是必须组态到硬件配置参数里的,而S电源作为卡件外部电源使用,不用组态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接1个10A的S电源或者两个5A的这个在S7组态的时候无关竟要

2。背板不光提供5V电压,背板电源来自PS,负责通讯总线和卡件内部工作电压,如DIDO的内部线圈(或晶体管),AI的参比电压,AO的横流横压源等

3。SM3318X16 AI卡件主要作为电流电压信号采集用,主要接4线信号,模块手册上写明如果接两线便送气需要对变松器另外供电的。

4。在计算模块工作电流时通常按模块最大电流计算(在卡件手册上已经表明最大工作电流)

谢谢,请指正。

网友C:
我也不懂

网友A: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