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用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定位的程序!!

楼主(2007-05-20):
小弟,做一个设计,需要用这个方面的程序,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又那位大哥做过————用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电机定位,请把程序分享下!!!

网友A:
1、如果简易控制系统,FX1S或FX1N就能控制,可参考编程手册中的例子。

2、FX2N+FX2N-1PG(10PG)控制

3、如果要做插补需用FX2N-20GM或中大型的PLC

网友B:
FX2N+FX2N-1PG(10PG)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