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原创]三菱电控教学,一个从基础讲起的电梯控制实例2

楼主(2007-05-20):
2、输入接口电路
为了保证能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使用,PLC输入接口都采用了隔离措施。如下图,采用光电耦合器为电流输入型,能有效地避免输入端引线可能引入的电磁场干扰和辐射干扰。
在光敏输出端设置RC滤波器,是为了防止用开关类触点输入时触点振颤及抖动等引起的误动作,因此使得PLC内部约有10ms的响应滞后。
当各种传感器(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作为输入点时,可以用PLC机内提供的电源或外部独立电源供电,且规定了具体的接线方法,使用时应加注意。
3、输出接口电路
<P >    PLC一般都有三种输出形式可供用户选择,即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和晶闸管输出。
<P >在线路结构上都采用了隔离措施。
<P >特点:
<P >继电器输出:开关速度低,负载能力大,适用于低频场合。
<P >晶体管输出:开关速度高,负载能力小,适用于高频场合。
<P >晶闸管输出:开关速度高,负载能力小,适用于高频场合。
<P >注意事项:
<P >(1)PLC输出接口是成组的,每一组有一个COM口,只能使用同一种电源电压。
<P >(2)PLC输出负载能力有限,具体参数请阅读相关资料。
<P >(3)对于电感性负载应加阻容保护。
<P >(4)负载采用直流电源小于30V时,为了缩短响应时间,可用并接续流二极管的方法改善响应时间。
<P >三、三菱FX2 PLC实物图及面板上的LED指示说明(用鼠标在各处点点)全屏观看
<EMBED src=jx/1-4.swf width=637 height=22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bgcolor="#FFFFFE"></EMBED>

<P >第二节 PLC的工作过程
<P >    PLC大多采用成批输入/输出的周期扫描方式工作,按用户程序的先后次序逐条运行。一个完整的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P >    (一)输入刷新阶段
<P >    程序开始时,监控程序使机器以扫描方式逐个输入所有输入端口上的信号,并依次存入对应的输入映象寄存器。
<P >    (二)程序处理阶段
<P >    所有的输入端口采样结束后,即开始进行逻辑运算处理,根据用户输入的控制程序,从第一条开始,逐条加以执行,并将相应的逻辑运行结果,存入对应的中间元件和输出元件映象寄存器,当最后一条控制程序执行完毕后,即转入输出刷新处理。
<P >    (三)输出刷新阶段
<P >    将输出元件映象寄存器的内容,从第一个输出端口开始,到最后一个结束,依次读入对应的输出锁存器,从而驱动输出器件形成可编程的实际输出。
<P >    一般地,PLC的一个扫描周期约10ms,另外,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输出还有响应滞后(输入滤波约10ms),继电器机械滞后约10ms,所以,一个信号从输入到实际输出,大约有20--30ms的滞后。
<P >    输入信号的有效宽度应大于1个周期+10ms。

<P >第三节 三菱FX PLC中各种元件介绍(以FX2-64MR为例)
<P >一、输入继电器 X
X、Y还有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
Y外部分仅有一个常开触点供带动负载使用。
可以看出每组都是8个
输入输出点数根据实际工程需要来确定。
可采用主机+扩展的方式来使用,扩展的编号依次编下去。
<P >X0--X7
<P >X10-X17
<P >X20-X27
<P >X30-X37
(共32点)
<P >二、输出继电器 Y
<P >Y0--Y7
<P >Y10--Y17
<P >Y20--Y27
<P >Y30--Y37
(共32点)
<P >三、辅助继电器 M
<P >(1)通用辅助继电器
<P >M0--M499(共500个),关闭电源后重新启动后,通用继电器不能保护断电前的状态。
<P >(2)掉电保持辅助继电器
<P >M500--M1023(共524个),PLC断电后再运行时,能保持断电前的工作状态,采用锂电池作为PLC掉电保持的后备电源。
<P >(3)特殊辅助继电器
<P >M8000--M8255(共156点),有特殊用途,将在其它章节中另作介绍。
<P >    辅助继电器都有无数个常开、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只能作为中间继电器使用,不能作为外部输出负载使用。
<P >四、状态继电器 S
<P >(1)通用状态继电器 S0--S499
<P >(2)掉电保持型状态继电器 S499-S899
<P >(3)供信号报警用:S900-S999
<P >状态继电器S是对工作步进控制进行简易编程的重要元件,这里不作进一步的介绍。
<P >五、定时器 T
<P >(1)定时器
<P >T0--T199 (200只):时钟脉冲为100ms的定时器,即当设定值K=1时,延时100ms。
<P >                    设定范围为0.1--3276.7秒。
<P >T200--T245(46只):时钟脉冲为10ms的定时器,即当设定值K=1时,延时10mS。
<P >                    设定范围为0.01--327.67秒。
<P >(2)积算定时器
<P >T246--T249(4只) :时钟脉冲为1ms的积算定时器。
<P >                    设定范围:0.001--32.767秒。
<P >T250--T255 (6只) :时钟脉冲为100ms的积算定时器。
<P >                    设定范围:0.1--3267.7秒。
<P >积算定时器的意义:当控制积算定时器的回路接通时,定时器开始计算延时时间,当设定时间到时定时器动作,如果在定时器未动作之前控制回路断开或掉电,积算定时器能保持已经计算的时间,待控制回路重新接通时,积算定时器从已积算的值开始计算。
<P >积算定时器可以用RST命令复位。
<P >五、计数器 C
<P >(1)16bit加计数器
<P >C0--C99(100点):通用型
<P >C100-C199(100点):掉电保持型
<P >设定值范围:K1--K32767
<P >(2)32bit可逆计数器
<P >C200--C219(20点):通用型
<P >C220--C234(15点):掉电保持型。
<P >设定值范围:-2147483648到+2147483647
<P >可逆计数器的计数方向(加计数或减计数)由特殊辅助继电器M8200--M8234设定。
<P >即M8△△△接通时作减计数,当M8△△△断开时作加计数。
<P >(3)高速计数器:C235--C255(后面章节实例中作介绍)
<P >六、数据寄存器 D
<P >D0--D199(200只):通用型数据寄存器,即掉电时全部数据均清零。
<P >D200--D511(312只):掉电保护型数据寄存器。
<P >七、变址寄存器(在实例中作介绍)

第四节 FX2 PLC基本指令
2-2-1 触点取用与线圈输出指令 LD、LDI、OUT
2-2-2 单个触点串联指令 AND、ANI
2-2-3 单个触点并联指令 OR、ORI
2-2-4 串联电路块的并联 OR
2-2-5 并联电路块的串联 ANB
2-2-6 LDP、LDF、ANDP、ANDF、ORP、ORF(FX2n型有)
2-2-7 多重输出电路 MPS、MRD、MPP
2-2-8 主控及主控复位指令 MCMCR
2-2-9 脉冲输出 PLS、PLF
2-2-10 自保持与解除 SET、RST
2-2-11 计数器、定时器线圈输出和复位指令 OUT、RST
2-2-12 空操作指令 NOP
2-2-12 程序结束指令 END
2-2-13 梯形图设计的规则和技巧
2-2-14 双重输出动作及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