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模拟量采集

楼主(2007-05-20):
我用的是CJ1M CPU11
用的是远程端子模拟量输入模块,DRT2-AD04,用的是4-20mA输入,在初始状态时,采集的数据变化幅度较大,如何能使采集的数据稳定显示。

网友A:
远程的抗干扰东西一定要

网友B(2008-04-03):
远程的抗干扰东西一定要,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C:
(1)输入侧加RC滤波电路,

(2)或输入线用6芯屏蔽电缆

(3)缩短输入线长度,一减小阻容电阻

网友D(2008-12-10):
除了楼上说的之外再加上软件滤波。

网友E:
也可以把AD值采用平均数值功能后,就可以得到一较好的平稳量了

网友F(2009-03-20):
先顶!偶是菜鸟,先学学!

网友G(2009-11-23):
卫生带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