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PLC伺服控制步进控制群:40484991

楼主(2007-05-20):
三菱PLC伺服控制步进控制QQ群:40484991
敬请赐教!!!

网友A:
顶 是好同志

网友B:
等级:工控莱鸟
文章:10
金币:188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07年5月24日

顶 是好同志

网友C(2007-06-20):
大A系列
[CPU]
A3ACPU
A3ACPUP21
A3ACPUR21
A2ACPU-S1
A2ACPUP21-S1
A2ACPUR21-S1
A2ACPU
A2ACPUP21
A2ACPUR21
A3NCPU
A3NCPUP21
A3NCPUR21
A2NCPU-S1
[主基板]
A32B
A35B
A38B
A52B
A55B
[电源]
A61P
A62P
A63P
A65P
A66P
A68P
[内存卡]
A3NMCA-0
A3NMCA-2
A3NMCA-4
A3NMCA-8
A3NMCA-16
[输入模块]
AX10
AX11
AX20
AX21
AX40
[输出 模块]
AY10
AY10A
AY11
AY11A
AY11E
AY13
AY13E
[定位模块]
AD61
AD61S1
AD71-S1
AD71TU

小A系列
[CPU]
A1SHCPU
A2SHCPU
A2SHCPU-S1
A2ASCPU
A2ASCPU-S1
A2USHCPU-S1
[主基板 和 扩展基板]
A1S32B
A1S33B
A1S35B
A1S38B
A1S52B-S1
[电源]
A1S61PN
A1S62PN
[输入模块]
A1SX10
A1SX20
A1SX30
A1SX40
A1SX40-S1
A1SX40-S2
A1SX41
[输出模块]
A1SY10
A1SY18A
A1SY22
A1SY28A
A1SY40
A1SY41
[定位模块]
A1SD70
A1SD71-S2
A1SD71-S6
A1SD71-S7
A1SD75P1-S3
A1SD75P2-S3
[输入模块]
AJ65SBTB1-8D
AJ65SBTB1-16D
AJ65SBTB1-16D1
AJ65SBTB1-32D
AJ65SBTB1-32D1
AJ65SBTB2N-8A
AJ65SBTB2N-16A
AJ65SBTB3-8D
AJ65SBTB3-16D
AJ65SBTC1-32D
AJ65SBTC1-32D1
AJ65SBTC4-16D
AJ65SBTCF1-32D
AJ65FBTA4-16D
AJ65FBTA4-16DE
AJ65SBTW4-16D
AJ65MBTL1N-16D ,

大量现货,如有用到请加Q:307375942或至电:020-31386225

网友D(2007-12-22):
共同进步

网友E(2009-07-06):
????????????????MLDS3810

[upload=jpg,3810.jpg]UploadFile/2009-7/20097614433661237.jpg[/upload]

1.多功能!

◇ ±10V模拟信号的速度控制

◇ PWM速度控制

◇ 步进脉冲模式控制

◇ RS232接口速度控制

◇ RS232接口位置控制,内部具有梯形运动曲线发生器

◇ 编码器差分输入、单端输入均可

◇ 外部零位信号输入

◇ 外部制动信号输入

2.最安全!

◇ 驱动器内部温度监测,具有温度过高、过低保护

◇ PWM开关频率高达62.5KHz,效率更高,电机发热更小,更有效保护电机

◇ 过流保护

◇ 过压保护

◇ 欠压保护

◇ 失控保护

◇ 过载保护

◇ 跟踪误差超限保护

◇ 编码器故障识别等

3.操作简单!

◇ 使用RS232接口进行参数设置和PID调试

◇ PID参数都数字化存储,不需要调节电位器,能保证生产时的一致性和生产效率

◇ 本公司免费提供《运控伺服管理系统》软件,可以方便地对驱动器进行参数设置、PID调试,通过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调试的效果!

◇ 驱动器的RS232串口控制采用ASCII码指令集,方便实用qq670501245 msn:mldzkj@hotmail.com 15091898990王小姐

[upload=jpg,mlds3810电气参数表.jpg]UploadFile/2009-7/2009761444512628.jpg[/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