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新手求救!!!~~~请大侠就命啊!!!

楼主(2007-05-21):
我的设计就要到时间了!请大侠就命啊!

我的邮箱为17352909@163.com

编个自动售货机的程序,用三菱FX1s,要求如下,
  1 此自动售货机可以投入0.5元.1元的硬币.
  2 自动售货机可售四种饮料.矿泉水每瓶1.5元,可乐每瓶2.5元.纯奶3.0元,酸奶3.5元
  3 余额不足1号灯亮,无钱找零2号灯闪,4秒钟不操作饮料到取物口,当投入的硬币 总值超过所选饮料的价值时,售货机计算出余额,并退款。

网友A:
快到毕业了吧!看到你求救!我不知道给你说啥!
社会!学校!自己!

网友B:
这么简单都不会啊

可怜啊

我也不会。。嘻嘻

网友C:
什么学校的毕业设计这么简单啊,疑惑中

网友D:
这只是一种项目模仿,我觉得它把PLC的基本知识还是都用到的。

实际上要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在校学生要把这个程序做的很完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真正做好它,了解真正的自动售货机工作原理和硬件结构没有坏处。

所以没有什么可笑的。

1、确定输入点数,及按钮,传感器类型,极性,还有一些你认为需要加入的功能和按钮

比如管理员输入密码,清零功能等。

2、确定输出点数,指示灯,执行元件,电压,负载大小,是否需要外部电源

3、确定PLC型号,画电气接线图,包括PLC与电脑通讯线接法

4、分配地址,D,T,C,M各有几个,是否要掉电保持(比如累计出货量)

5、设计算法:列出所有输入情况,包括所有不规范操作,该如何输出

需要用到那些运算和比较指令

6、编程,下载,试运行。如果动作不对考虑是否因为扫描顺序导致。

网友E(2007-07-13):
不会,一起学习

网友F:
不要动不动就是求救,跪求,之类的.请问自己到底会多少.?只想随便找个就OK ..

网友G:
好好琢磨一下把,我当时做plc的电梯控制时跟你一样着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