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知道为何一台普通机器上能够正常运行的wincc6.0程序在另一台西门子的

楼主(2007-05-21):
我公司在煤气站所使用的wincc6.0监控程序在现在的机器上能够正常运行,可是当我将程序拷到备件西门子的工控机上却无法激活,激活到57.6%时便卡在了那里,只有去掉归档变量和报警变量后才能激活通过,但备件机上的wincc6.0可以打开最原始的那个程序,但对现在新加的部分,却无法激活,更郁闷的是,现用的工控机是个杂牌的 :( ,哪位高手可以指导指导我呀?

windows操作系统版本不同对wincc6.0的运行还有什么影响吗?我现在使用的工控机有病毒,杀了之后还是能够正常使用,但拷贝过去的程序却仍不能正常使用,监控程序的拷贝还需要什么要求吗(例如需退出wincc或拷贝之前不能启动wincc之类的)?

大家给我点帮助吧,我现在已经彻底糊涂了,谢谢。

网友A(2007-07-09):
一般来说能够把WINCC装上去就不存在操作系统问题,但系统一定要干净。COPY时不要启动WINCC。

网友B:
格式化后重装

网友C:
无法激活是没有授权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项目名和保存路径不能为中文的!

网友E(2007-08-24):
根据你描述 你肯定项目路径含有中文名称....所以有变量归档和报警记录的时候会卡在进度条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