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OMRON的plc是否可以共同連上一台pc

楼主(2007-05-22):
小弟有個問題想請教各位前輩

一:不知各位前輩是否有試過用2台omron plc(CQM1H CPU51,CJ1M CPU13)同時連線在一台pc上嗎?

二:若有怎麼區分呢?也就是我如何下指令給CQM1H及CJ1M呢?

我的程式語言:VB6.0

网友A:
可以啊!用两个串口或者每个PLC设一地址

关注中

网友B:
??:(beijinren)???!?????????PLC?...

感謝beijinren你的回應

設2個串口我知道...可是...如何設2個地址...

可否請你大發慈悲給予小弟指點指點

网友C(2007-08-14):
学习一下,给个答案

网友D(2008-04-03):
我想这个地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物理地址,而是逻辑地址吧,你只要自己定义一个,然后在发送与接受端同时承认这个地址就可以了,我想

网友E:
我联过3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