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往PLC里写程序

楼主(2007-05-23):
大家好,本人最近学习PLC,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的,刚刚开始学,想写几个简单的梯形图到PLC里做做实验,但是用软件FXGP-WIN-C往PLC里写的时候总是让输入口令,这是怎么回事啊?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的软件和PLC版本不匹配呀,我用的是SWOPC-FXGP/WIN-E刚试了一下好用呀,就是在咱技术网上下的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的PLC,软件用的是SWOPC-FXGP/WIN-E,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可是就是程序写不到PLC里,总让输什么口令,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PLC被加了密保了啊

网友(2008-03-10):
用解密软件解密吧,QQ:742358058,按SP八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