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讨论]这里有PLC一些实用例子吗?适合我们刚学PLC的。。

楼主(2007-05-23):
]这里有PLC一些例子吗?适合我们刚学PLC的。。我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正在学PLC问下哪里有一些PLC的例子让我慢慢去学啊!!!!!!!!!

网友:
原来是空头的呀

网友:
我也想要啊……

网友(2008-03-21):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欧姆龙PLC洗衣机控制课题 感觉有点难度 请各位高手们 帮帮忙

n 原始参数:

1PLC类型:欧姆龙CQM1

2, 铃声由蜂鸣器和发光二极管用声光表示

n 技术要求:

1,开机后进水阀得电,直到进水满开关动作,停止进水进入洗涤程序段。

2,根据开关K1是否接通,分别选择进入标准洗涤、厚重洗涤程序段。

标准方式:洗衣轮正转1秒――停0.5秒――反转1秒――停0.5秒――再正转,一直循环下去持续30分钟时间。

厚重方式:洗衣轮正转2秒――停0.5秒――反转2秒――停0.5秒――再正转,一直循环下去持续30分钟时间。

3,洗涤结束,排水阀开10秒――脱水5分钟-关排水阀,再进水至进水满开关动作――停进水,按标准洗涤方式循环5分钟――排水阀开10秒――脱水5分钟,蜂鸣器响5秒后关闭所有输出结束。

n 工作要求:

1) PLC控制电路原理图 1

2)强电电路(总开关、接触器或继电器、热保护器、电机等) 1

3) 程序流程框图 1

4PLC梯形图程序清单 1

5) 设计说明书 1

网友:
实际上就是定时器的应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