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软件如何使用?有手册吗?

楼主(2007-05-25):
仿真软件不会用。请教如何用?有无教科书或软件使用手册?

网友:
??:(ZHL606)????????????????
在三菱PLC编程软件中每三行标题栏中最后一个就是仿真键,点了你就会用了。

网友A(2009-01-15):
都装好了,但还是不会用。

网友B:
自己多用几次就会了。

网友C:
找到了视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