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西门子S7-200PID算法的实现

楼主(2007-05-25):
在做毕业设计,老师要求多种控制算法在PLC中的实现, 用的西门子S7-200PLC,寻高手赐教~详细加我QQ:124893737

网友A:
听不懂...能加我QQ详谈吗?

网友B:
PID实际应用
搞自控的没有人不知道PID的,被列为经典控制之首,被人称为万能控制,其实这一点也不为过,它的优点在实际应用中体现的更为突出!其中西门子在这方面比其他厂家做的要优秀的多!S7-系列的PLC的功能块为搞工控的人打开方便之门.

FB41称为连续控制的PID用于控制连续变化的模拟量,

PID的初始化可以通过在OB100中调用一次,将参数COM-RST置位,当然也可在别的地方初始化它,关键的是要控制COM-RST;

PID的调用可以在OB35中完成,一般设置时间为200MS,

网友C:
??:(qiuze)[??]?????S7-200PID?????...

o?

网友D(2007-07-11):
好啊,我去试下,多谢交流

网友E(2008-04-30):
怎么给人家说了个300的PID控制